请教:如何测量少于半圆的外圆直径

楼主(2012-11-16):
请教如何测量少于半圆的外圆直径

网友:
做外圆圆弧的垂线  找到圆心 就测出来了

网友:
如上图所示,测出尺寸A、B,可以算出线段CD长度和角度a,三角函数算半径OD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A尺寸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测量准确。

网友(点评):
放在平面上用卡尺测很轻松

网友:
还可以这样算,测量出弦长L,弧高H,那么半径R:R^2=(R-H)^2+(L/2)^2

网友:
要多少精度的

网友:
直接用R规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2012-12-22):
影像仪,昆山15962684909

楼主:
谢谢诸位,好像桂林有一个厂家生产能测量少于半圆的卡尺

网友:
也可以用三坐标测量仪

楼主:
主要是在线随时测量,用计算和CMM都不方便

楼主:
用R规,不能直观的反映出尺寸

网友:
必须考虑精度是多少才能谈论用什么测量。' ^& _0 [* G5 Z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