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少于半圆的圆弧

楼主(2012-11-16):
如何测量少于半圆的圆弧

网友:
三坐标取点,

网友:
精度不高,有个东西叫R规,精度高,有的东西叫三坐标

网友:
光学投影

网友:
用R规测量最好。

网友:
这一个还真不知道呀,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2-12-26):
三坐标或者投影都是可以测量的。精密零件都是比较准的。

网友:
可以用三个同径芯棒加一个深度尺算出来

网友(2013-04-18):
同意三楼那位同仁的说法

网友:
三坐标可以!

网友(2013-09-04):
精度高三坐标,投影仪,土办法么放平台上左右卡两个圆柱销,测量两销距离即玄长,就可以计算出来啦

网友:
小的用R规,大的用三维扫描仪

网友(2018-08-1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