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形弹簧尺寸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2-11-16):
知道油缸的缸径,杆径,行程,工作压力,如何去选择蝶形弹簧的尺寸?

网友:
手册碟簧那章有详细说明

楼主:
但已知的条件不一样。能否根据我写的已知条件选择合理的呢?

网友:
碟形弹簧在机构中起什么主要作用?将油缸回复到原来位置?还是?

楼主:
主要是活塞被压后,弹簧将活塞弹回初始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已知的条件不一样。能否根据我写的已知条件选择合理的呢?

蝶形弹簧的行程很小,大都用在结构尺寸受限的地方,要想设计好还得计算准确,并且在图上放好样才行。

楼主:
解决了。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