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自动裁床的结构

楼主(2012-11-16):
          请问大家有没有自动裁床的相关资料,涉及机构的组成,主要是裁床的传输是用什么传输的。

网友A:
裁床的传动形式很大程度上跟激光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裁床的传动形式很大程度上跟激光机一样

谢谢问答,关键是,我没接触过这一块,不知道是怎样的情况。

网友B:
在中国机械社区机床板块应该有你需要的资料,可能会有权限要求-ATL爱德利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国机械社区机床板块应该有你需要的资料,可能会有权限要求-ATL爱德利变频器。

能不能给个链接呢?没找到!谢谢!

网友:
就是在咱们机械社区的机床板块哦,我找到就发给你

网友(2013-04-19):
裁床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真空腔体,物料输送(进料),横梁,裁头,收料输送,真空发生装置,电控及软件等。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裁头。

跟其它自动化机床类似,裁床的原理也很简单,将物料通过真空压力吸附在裁剪窗口之上,伺服电机驱动裁头在沿着X\Y方向移动,同时裁刀绕自身中心线转动,正如加工中心加工零件一样。

值得关注的是,裁床装夹物料的方式与传统方式不同。由于纺织品(布料、皮革)比较柔软,所以通过真空吸附(物料上方需薄膜覆盖防漏气)的方式固定。

详细情况可私下交流。

网友(2015-11-07):
奔马裁床,你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