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5米的平台,下面想用齿轮传动,怎么确定齿轮的大小啊?

楼主(2012-11-16):
一个1.5米的平台,下面想用齿轮传动,平台的转速10s每圈,请问怎么确定齿轮的大小啊?

网友:
平台的承受重量,算出带动他需要的启动扭矩和正常工作下的扭矩,然后根据输入转速计算出速比,根据速比确定齿轮参数,根据扭矩大概确定齿轮的模数,再反过来校核一下就好,还有个主要的就是空间范围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
齿轮选定有三个原则。。楼主百度一下吧,这些东西书上有。主要是扭矩,输入输出角误差,体积这几个控制好就行了

楼主:
一个旋转平台,承重250KG,平台直径1.5米,每分钟转6圈,想用一大一小的圆锥齿轮传动,请问怎么计算扭矩,选多大的齿轮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