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度值计算公式

楼主(2012-11-16):
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证明高度和刚度值成反比?比如同是直径为4mm的圆柱体,8mm高的和9mm高的差值范围怎样推算?谢谢!

网友:
受力方向呢。力的性质呢。力的大小呢。零件结构呢。哪那么容易有个简便公式。

楼主:
就是静态压缩

楼主:
材质是纯钛

网友:
原理和串联弹簧一样

网友:
刚性是与直径的三次方成正比、与长度的四次方成反比

网友(点评):
哈哈,是这样的!

楼主:
刚性是与直径的三次方成正比、与长度的四次方成反比

有什么理论依据吗?公式有吗?谢谢!

网友(点评):
钢结构丛书,里面很详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性是与直径的三次方成正比、与长度的四次方成反比

有什么理论依据吗?公式有吗?谢谢!

钢结构丛书中实在没有找到相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