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标识打印问题

楼主(2012-11-16):
请教一下,在产品表面做产品标识,有哪几种方法。最简单的是喷漆和打钢印,如果是铸件直接铸出来,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以前做设备的时候是订做印刷板印刷

网友:
有专用的打标识设备。

网友A:
激光打标识机,市面上就有,现在还有半导体的了。
还有气动打标机。

网友(点评):
再补充一个,电刻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标识机,市面上就有,现在还有半导体的了。
还有气动打标机。

听说有一种油膜之类的,就是在喷好黑漆的表面做的。做出来的颜色是灰色的。具体叫啥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