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残缺齿轮计算该齿轮的变位系数,急,求救!

楼主(2012-11-16):
怎样根据残缺齿轮计算该齿轮的变位系数,急,求救!

网友:
1.测量齿距确定齿轮模数.
2.数出齿轮齿数(大小轮),实测实际中心距。
3.测量齿轮公法线长度.(同齿数(模数),变位和不变位公法线长度是不一样的)。
4.计算不变位时的公法线长度,并和实测齿轮公法线长度加以比较(大还是小)。
5.计算不变位时中心距长度,并和实测中心距长度加以比较(大还是小)。
6.根据比较结果判断变位类型(角度或高度)。
7.计算中心距变动系数.
8.确定齿顶高变动系数.
9.确定总变为系数.
10.再计算单个齿的变位系数.
注:基本上是反求法,最终数据结构和你测量的数据准确程度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