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液压件可以做好吗

楼主(2012-11-16):
三一和常林在做液压件
五粮液也在做液压件
国产液压件能做好吗?你们敢用国产液压件吗?

网友:
以前用过华德的液压阀,国外的用过MOOG和力士乐的,说实话,国产件质量确实差很多,当然了,价格便宜。有一次挺险的,国产阀里的端面o圈坏了,直接就把阀给崩飞了,油喷的轧机顶上到处都是,幸好当时顶上没人!!!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用的合理不合理。在常规阀(中低压)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哪,看场合选用。

网友:
我每次都选不到合适的泵子,无奈只能自己做,做的不专业性能有差距。很渴望能碰到液压泵的老师。

网友:
普通的液压件国产的只要是正规厂生产的可以用,比例伺服一类的就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