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制品行业怎么样,有做这行的吗?

楼主(2012-11-16):
石英制品行业怎么样,有做这行的吗?讨论下前景。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光伏和光纤等行业

网友A:
以前粗浅地了解过一些
如果应用在半导体和太阳能上的话,要求石英材料产品的精度较高,相应的耐热和耐腐蚀性也都较高
算下来,成本应该不低
在半导体和太阳能设备上必不可少,但数量并不多,而且很多都是订制的

网友:
用过,很贵,一块像电话机大小的光石英玻璃,厚度才5mm,就要上千的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粗浅地了解过一些
如果应用在半导体和太阳能上的话,要求石英材料产品的精度较高,相应的耐热和耐腐蚀 ...

行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啊

过奖了
以前做过半导体设备,只是了解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