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上有以下一段英文,求教,先谢!

楼主(2012-11-16):
this three holes are mounted with screws (3090-120-z002-015) 10 3090-120-nom which size are M30*100,it is inconsequently,piease check out,thangyou!   (是从一个标注了Φ14通孔处引出来的) 求翻译 谢谢!后面半句还算好翻译:这个是不合理的,请检查,谢谢。

网友A:
那三个 Kong 是安装 M30 螺丝用的,你标注是14,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 Kong 是安装 M30 螺丝用的,你标注是14,

那有点误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点误导?

反正是用来上m30螺栓的孔,你标记错了或者本来就是14
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