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开关和压力表 求解

楼主(2012-11-16):
想请教一下:压差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是给压力表设定了一个值,当超过这个设定值时压差开关开始动作吗?

网友A:
压力表显示管道中流体实时压力,就是显示器
压力开关本身就是一种开关,是一种靠压力来开启或闭合的开关,压力开关可以设定动作压力,当管道流体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开关就会断开或闭合,一般用来给自动系统提供信号的

网友:
同意2楼的

楼主:
十分感谢!
完全新手啊
对于液压还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显示管道中流体实时压力,就是显示器
压力开关本身就是一种开关,是一种靠压力来开启或闭合的开关,压力 ...

谢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