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螺杆的这个螺纹用什么加工?

楼主(2012-11-16):
如图,这个螺纹是用什么加工的?不是车床车的吧?

网友:
数控车可以车出来的啊

网友(点评):
淘宝上有卖的,而且加工就2天就可以了,淘宝上:蓝色冰雪3456 找他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车床或数控车床都可以加工的啊

网友(点评):
要用专门的机器做的才能更好,不只是做完丝杠,还要赔活灵螺母,销子什么的

网友:
楼上两位高手普通2轴数控车应该车不了。

网友(点评):
要用专门的机器设备,人员去做往复丝杆,尤其是两端更加的注意。

网友:
接头要求不高可以的

网友(点评):
活灵螺母滑块做起来更加的复杂,里面有很多的构造。

网友:
车不太难的

网友:
螺杆在轴向的螺距累计公差貌似要求苛刻?如果要求这个公差很低,怕是一般床子无力.我也不懂,好像只是听说过0 C9 E/ l" \4 K) R! M
静等大神来赐教

网友:
坐等大侠

网友:
这种螺纹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用在排线设备上,往复丝杠,现在有更多的用途,在海洋 石油 医疗等设备上也有

网友:
我车过小的 48导成12螺距的  往返的

网友:
哎呀,看不懂这个图啊...求指导

网友:
用数控把  五轴的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大了吧,还五轴,够开机费用吗?

网友:
好像是一个左旋和一个右旋螺纹,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问题是左旋、右旋形成的槽子是封闭的额!我们这里加工纺机上的槽筒轴用的是四轴三联动的专机。

网友A:
这个用普通铣床就可以作了。我做很多的。

网友(点评):
您的铣床分度头和X轴,是以一定的速比进行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普通铣床就可以作了。我做很多的。

版主你说对了。

网友B:
普通铣床,分度头挂轮就可以铣出来,
我以前做过一批螺距28的,嫌铣得慢,
在630车床车出来的,
下刀点钻一个比螺距略大的孔就行了,
或者上铣床铣出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铣床,分度头挂轮就可以铣出来,
我以前做过一批螺距28的,嫌铣得慢,
在630车床车出来的,

请问大侠,分度头挂轮就是为了实现进给箱和分度头联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