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齿轮和轴承的工程图如何画???

楼主(2012-11-16):
尤其在把solidworks建立的装配体转成剖视工程图时,常需要符合GB画出工程图,如何将齿轮和轴承剖视正确显示???

网友:
这玩意是这么回事,国标那玩意明显不适合三维时代了,而且企业出图标准是以推荐性国标为依据,制订出符合本企业实际的标准。所以呢,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轴承就直接剖开了,然后标注。而齿轮呢,正面显示所有齿形,没问题,侧面呢手工画个矩形,标注下。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方法,这块一家一样,一人一样。但中心思想是别人能看懂。所以这个事你就得问问本公司负责做工艺的那个人,问他。

网友A:
我认为标准件没必要出图纸吧(齿轮除外),在装配图里面剖开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子呗。。。
实在不行在齿轮上再画一个圆表示分度圆就行了,齿形留着。。。
轴承原样啊。。。

网友(2018-06-05):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标准件没必要出图纸吧(齿轮除外),在装配图里面剖开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子呗。。。
实在不行在齿轮上 ...

轴承看模型了吧,转子和轴承内外圈是单独实体的就好办那样的轴承剖出来还挺好看,结构一清二楚

但如果是单一实体的轴承,就只能佛系作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