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组件上的孔,需要标粗糙度吗?

楼主(2012-11-16):
有几个焊接件,上面有孔,出图纸的时候需要标粗糙度吗?我看到有同事不用的,但是没从什么资料上说不需要标的。

网友:
你是要焊接几个零件和 单个零件上的孔没关系阿,,,

网友:
薄板类上的孔不标没什么问题,但钻,铰出的孔还是要标的

网友:
   这个不清楚   还真不清楚

网友:
如果是机加工,那就要标上。

网友:
我在设计东西的时候,一般不标,除非有必要标明。

网友:
这要看你的孔是用来做什么的,要是和其他零件有装配关系,自然要标。

网友A:
如果就是个手孔或工艺孔,那就不用标了。如果用来过螺栓或轴的,这就得标注了

网友:
我一般都不标的,除非特别说明

网友:
一般不要吧,有特殊要求的话,就有不是粗糙度这一个了,还有形状公差 尺寸公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是个手孔或工艺孔,那就不用标了。如果用来过螺栓或轴的,这就得标注了

穿螺栓的啊

网友(2019-04-26):
孔是干啥的。有配合自然要标,有螺纹那讲究的公司会标大径/中经的公差,反正我的公司一般不讲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