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自重过重,其手臂材料能否用铝合金材料,来减轻重量?

楼主(2012-11-16):
机械手自重过重,其手臂材料能否用铝合金材料,来减轻重量?

网友:
铝合金强度不如钢铁
也要看否达到强度的要求

网友:
好像铝合金疲劳寿命不过关

网友:
计算一下,优化手臂截面

网友:
可以优化一下结构,比如加上减重孔等方式。

网友:
可否加配重

网友(点评):
配重只会增加惯量

网友A:
材料换为7075,大部分要求均可以满足。成本较高,大概100元/kg,要买进口的,勿贪便宜,索要材料化验结果证明。加工工艺要斟酌。关键部位嵌套处理,深冷过盈配合。

网友:
使用铝合金是可以减轻重量,但同时也降低了强度,就要看你的具体使用情况了。。。

网友:
如果不承受大力,只是简单夹料移动的可以,我见过用铝材做的机械手,不过那种机械手受力很少的 额

网友B:
如今大多数机械手其手臂材料均是用铝合金材料,只是基座是钢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还是要看你怎么设计和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今大多数机械手其手臂材料均是用铝合金材料,只是基座是钢

是吗,是用现成铝型材吗,还是根据需要开模生产的。
另外铝合金易变形,有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
看是做什用,算一下强度

楼主:
附图片,也就是能抓15-20kg的重量吧

网友:
这个就要看你机械手的负载情况了

网友:
完全可以,但要选用强度较高的铝合金系列材料

网友:
如果是轻型的就可以了呗,,,校核下强度

网友:
用鋁的話 怕強度不夠容易斷掉  (公司就有一件case)....

网友:
我们以前做机械手本体都是用铸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参考

网友(2012-12-21):
计算一下强度,看是否可以

网友C:
其实用铝合金替换钢铁,大部分情况需要考虑的是刚性

网友D:
可以用,现在的机械手的手臂差不多都是用铝合金来做的。这样可以减轻机械手的重量,动作起来又灵活。

楼主(2013-01-24):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铝合金替换钢铁,大部分情况需要考虑的是刚性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现在的机械手的手臂差不多都是用铝合金来做的。这样可以减轻机械手的重量,动作起来又灵活。

谢谢了啊

网友:
一般用鑄鋼,壽命和強度、剛度都會很好
不過對電機和傳動設計要求高

网友E(2013-03-01):
最好发下你们的模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发下你们的模型图

结构图见附件

网友:
只要刚度满足就可。。。但个人感觉还是有问题。。。

网友F:
可以采用铝合金材料,具体可以根据负载要求来选择 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采用铝合金材料,具体可以根据负载要求来选择 材料!

谢谢

网友G:
可以,的,,但是不耐摔,可以看一下我帖子,自己做的铝合金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换为7075,大部分要求均可以满足。成本较高,大概100元/kg,要买进口的,勿贪便宜,索要材料化验结果证 ...

这成本吃不消吧?,,26块每千克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但是不耐摔,可以看一下我帖子,自己做的铝合金浇注,

你做的那个焊接机械人就是铝合金浇注的吗
图纸和三维能发一份吗,谢谢了
zcyu1314@163.com

网友:
如果负载不大用硬铝铸造是可以的,在手臂结构上要计算一下受力,铝合金的优势是质量轻

网友:
看YAMAHA的四轴机械手底座和手臂都是铝的啊,不过不知道是哪个牌号的铝材。

网友:
减小顶端驱动电机的体积,打减重孔,在第一旋转轴上加减速器。

网友:
负载不大的可以用铸铝合金。

网友:
看回帖就学不少知识啊

网友:
强度符合就可以吧 看工作场合

网友:
这个需要考虑实际负载的

网友(2013-04-10):
超重多少

网友(2013-06-27):
机器人本体就是铸铝的啦。

网友(2015-07-01):
主流的都是铝合金了

网友:
& f8 _* A( U* ]学习了。

网友(2015-08-27):
现在很多机器人都用铸铝的了。只要适用就好。

网友:
结构受力好的话完全没为题,15kg不是很大的负载,可以尝试镁铝合金

网友:
需要计算强度吧

网友:
可以的,我们机械手手臂都是用的铝合金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铝合金了,靠近末端的轴

网友:
如果用7075铝合金,是怎么加工呢,是机加还是铸造啊?

网友(2018-09-23):
2014-T6铝合金怎么样啊

网友(2018-11-16):
这个,还不如买现成的国产的用

网友(2019-01-13):
拓扑优化考虑下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