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两中心线平行?

楼主(2012-11-16):
如题,请大侠讲解下

网友:
这好像不叫平行度吧,叫同轴度。

网友(点评):
是两条中心线,检测这两条中心线的位置关系的,这个叫法还真不好说啊,

网友:
以一外援为基准,打另一个跳动? 猜的

网友(点评):
就这样做了

网友(点评):
想过这样做,放在V型块上,但是需要两个百分表,打大偏心两端,而且不一定准确,总觉得有问题,

网友:
外圆与中心孔不同心,要跳20mm,百分表量程可能都不够

网友:
是偏心凸轮?

网友(点评):
也可以说是凸轮吧,我们习惯叫偏心轴

楼主:
昨天试过两顶尖定在车床上,再打两轴承位跳动,和偏心处的最高点位置的变化,可是测不准,,轴承位的跳动都在6个丝,这是不可能的,放在V型块上,轴承位跳动在1个丝以内。。

网友A:
方法一:两端等高支撑,放足够精度平板上,直接用千分表打中间素线,打几点找最高点),其中任意一点清零,读取极差;转个角度,千分表高度调节合适,继续。极差最大的算平行度;方法二:中间直接放平板上,固定,千分表打两端(找最高点),读取差值,转动,继续,最大的算平行度。 两种方法 都是近似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两端等高支撑,放足够精度平板上,直接用千分表打中间素线,打几点找最高点),其中任意一点清零, ...

谢谢你的建议。。现在用V型块和数显高度尺测量了,也可以用两块百分表测出。。

网友:
使用三次元量測儀器量測!!

网友(2014-04-20):
这是要测量偏心,  没有公差的话可以到投影仪上检测, 检测两圆心距离就好了, 有公差的  , 可以使用高度以外圆为基准扫描出最大和最小,相减 除以2

网友:
可以考虑三座标

网友:
首先选定基准面,然后打表得出跳动值

网友:
V型架上以工件大径为基准,两头偏心同时架百分表校正为零值,转动工件,值同步为合格。懂吗?

网友:
用两个精密V型块架住轴承轴部位,用高度尺架表打中间偏心轴上端高度值,高度值的差值即为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