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去除氢脆的措施

楼主(2012-11-16):
紧固件去除氢脆的措施
   去除氢脆的措施实际上就是烘干过程,可以说是为了使氢脆减少到最小,在给定的温度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将零件加热的过程。电镀后烘干过程就是将钢中的氢蒸发和不可逆收集而释放氢原子的过程,在标准附录A中给出了烘干过程的详细资料。根据零件的产品品种、几何形状、材料、性能等级或硬度、清洗工艺、镀层种类及电镀工艺的不同,制定的烘干工艺也不同。去除氢脆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不应采用超过零件回火的温度进行烘干;
B、烘干过程应最好在电镀后(最好在一小时内),铬酸盐钝化处理前立即进行;
C、烘干温度在200℃---230℃是合理的,一般采用较低的烘干温度和较长的烘干时间;
D、烘干持续时间在2h—24h内选取,一般8h.是烘干持续时间的典型示例。

网友:
对,是这样的,一般是对高强度螺栓10.9级以上的,镀锌后都要去氢的,防止氢脆!

网友:
楼主貌似在书中截了一段出来,为的是?新人报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