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的钢板,方形,面积10*20,厚5,能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

楼主(2012-11-16):
Q235的钢板。方形。面积10*20,厚5,能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计算公式是什么啊?

网友:
σ=F/A
即屈服强度等于压力除以截面积
只要小于算出来的值小于【σ】X安全系数,就可以
Q235的屈服强度平均为235Mpa

楼主:
那你的意思就是跟厚度没有关系了?与抗拉强度也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大哥,截面积是神马,你怎么理解的?

网友:
压力值查手册即可,大小跟厚度有关

网友:
兄弟是冲孔啊 ,还是落料啊

楼主:
我想要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就是跟厚度没有关系了?与抗拉强度也没有关系?

A是指受压力的截面积,或者叫剖面面积可能你更好理解吧,你帖子里所谓的面积的长20和宽10以及厚度5,其中的任意两个值都可能作为计算截面A面积中的长X宽,或者哪个数也没用,具体这个A怎么选,是要看实际受力情况(主要是受力方向)来分析。比如是垂直于10×20的那个面的压力,计算A值的长X宽中就有一个要取厚度5了。
至于抗拉强度,故名思意,是指承受拉力方向载荷的强度,一般来说,金属材料的抗压、抗拉强度相近,但绝对不一样,比如235的抗压强度是235,抗拉强度大概是370左右吧,也就是说这种材料对拉力的承受力要比压力要好一些。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这种材料对拉力的承受力要比压力要好一些。 我怎么好像记得是反的。。

网友:
呵呵,我的理解,抗压说到底还是抗拉,不过楼主要分析好受力情况,和厚度当然是有关系的,承压失效时,哪一点或哪一个截面受力最大会首先失效,要搞清楚!那里不是抗压,还是抗拉!那个危险截面就是你需要校核的地方了,所以你的危险截面一定是在200方向而不会在100方向。

网友:
这种算法是均布载荷吧?

楼主:
我的意思。嗯,就是均布载荷。垂直于面10*20
还有,我在书上找到这样的段话。
。。。。根据外力 的作用方式不同,材料的强度分为抗拉强度,抗压强度,抗弯强度及抗剪强度等。在使用中,一般多以抗拉强度作为基本的强度指标,常简称为强度。。。。。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跟屈服强度就没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嗯,就是均布载荷。垂直于面10*20
还有,我在书上找到这样的段话。
。。。。根据外力 的作用方 ...

屈服强度一般用在校核对变形比较敏感,对刚度要求比较高的零件上
另外,塑性材料计算拉压受力基本上一样,但脆性零件的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确实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网友:
可以用有限元分析一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这块板上要放一个面积比这块板小的东西,你还要根据你所放的物件的面积,计算一个剪切力,根据这个再算t,这个抗拉和抗剪切的两个因素,合起来取厚度。

网友:
还有刚度。。。

网友(2014-05-18):
引用 网友A:
A是指受压力的截面积,或者叫剖面面积可能你更好理解吧,你帖子里所谓的面积的长20和宽10以及厚度5,其中 ...

请问用1.5mm厚Q235的钢板做成截面如附件图所示的材料,问:如果材料高2.5m,则倾斜45度时,中心能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

网友:
看压强,再看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