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盖的挺柱孔,我这老是有刀痕,上下偏差近10μ

楼主(2012-11-16):
请教坛友:

发动机缸盖的挺柱孔是用哪家的刀加工的?怎么我这老是有刀痕,上下偏差近10μ

转速5000 进给1000 。加工表面不光洁。上下偏差大。有时候有刀痕。请教有类似情况的坛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专机吧,先钻挺柱孔,然后座圈孔和挺柱孔同时加工,此时铰挺柱孔

网友:
你的床子?主轴箱?夹具?这些检查过没?

网友A:
挺杆孔一般有预铸孔,粗镗---精镗。粗镗用硬质合金刀片,精镗用PCD刀片(铝合金缸盖)。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明不白的,不知如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杆孔一般有预铸孔,粗镗---精镗。粗镗用硬质合金刀片,精镗用PCD刀片(铝合金缸盖)。

试切了把山田的PCD铰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切了把山田的PCD铰刀好了

PCD铰刀,也可以做,但是孔的位置度比镗刀差点;效率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