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0摇臂钻变速箱如何拆解?

楼主(2012-11-17):
厂里有一台3050摇臂钻,发现主轴不转,检查发现,变速箱第4轴变速此轮不到位,用螺丝批拨到位以后,用不了多久又脱档了,我想把变速箱拆开进行检修,但以前没修过,不知道如何拆解,请教同行高手们一下,帮我详细的讲解一下拆解方法,我先谢谢各位师傅们了!

网友A:
要拆三根油管,一个定位珠,都是在正反转控制阀上。还有就是要把所有油缸上的盖子拿下来,松开上面的螺丝拿下两个油窗处的销子后即可起吊。你说的问题可能是里面的定位珠掉了,定位珠外面的卡簧可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三根油管,一个定位珠,都是在正反转控制阀上。还有就是要把所有油缸上的盖子拿下来,松开上面的螺丝拿 ...

是中捷3050摇臂钻,电机是和上面的箱体一起吊起来吗?变速箱看上去是分三节的,按你说的就可以拆开上面一节吗?你说的油窗是外边那三个大圆的吗?这个我真的没有拆开过,厂里就我一个机修工,找个人商量都找不到,谢谢你的指教,还有就是,可否再讲详细些,我也是刚做机修不久,再次谢谢你啦!

网友A:
电机要单独拆下来,因为下面有一条隐藏的螺丝。拆下电机后拆第一层,然后就是拆油管、定位珠等。本想给你传些照片的,但找了找,发现前两天电脑坏了,那些照片都找不到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
拆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走刀变速和主轴变速的位置,最好是能做个记号,或是直接把两个手轮也拿下来。起吊的时候一定要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要单独拆下来,因为下面有一条隐藏的螺丝。拆下电机后拆第一层,然后就是拆油管、定位珠等。本想给你传 ...

谢谢指教,很有用,以后常联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很有用,以后常联系呀,

你在维修的时候可以照一些照片下来,这样以后维修的时候就有参考了,还有就是可以发到网站上,让更多的人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