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机,用什么传动方式能使20个距离相等(大概30mm)的小轮同时转动

楼主(2012-11-17):
请问一个小电机,用什么传动方式能使20个距离相等(大概30mm)的小轮同时转动?? 求尽量多点的可行的传动方式 除了齿轮...

网友A:
20个小轮是怎样分布的?请说详细点!

网友:
用摩檫轮吧,每一个都接触到

网友B:
空间分布式怎样的???各小齿轮的速度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用平带传动呗

网友:
链条链轮,链条压住链轮,或用摩擦带,你网上看看动力滚筒

网友:
看过链条结构的,链传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个小轮是怎样分布的?请说详细点!

像医院试管口两排分布 小轮放在试管口下方 主要目的是使20跟试管同时转动

网友(点评):
可以用圆带方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分布式怎样的???各小齿轮的速度有什么要求吗???

像医院试管口两排分布 小轮放在试管口下方 主要目的是使20跟试管同时转动

网友:
同步带轮,应该可以啊。我们公司的设备就是一个电机带12根轴,每根轴转速相同。

网友:
如此近的距离,还是采用齿轮传动的好!建议采用齿轮传动。

网友:
齿轮传动,有些复杂了,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进一步讨论,过几天我给答案。

网友:
结构有很多啦,看你的要求啊。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直排的话:1。可以用虚约束(类似火车轮传动)
                  2.链传动,链上加压紧装置,传动部分用张紧装置
圆周均布:用皮带传送,一根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