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之前需要半精车吗

楼主(2012-11-17):
圆跳动0.012  圆柱度0.015  同心度0.025
* F; W8 r' T2 G3 _# P直接从粗车到精车可以吗  需要在中间加一道半精车的工序吗

楼主:
粗糙度3.2

网友:
这个精度,本人觉得不需要,除非是薄壁或者特殊材料。

网友A:
看是什么零件,是轴类、箱体类、套类或是盘盖类?形状不一样,工艺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网友:
干个试试再确定,没干谁知道啊

网友:
不需要,粗车一刀,精车一刀就OK

网友:
视工件而定,有的可以一次完成,有的要分两次或多次完成。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看的,不能笼统的说要或者不要。

网友:
床子好的话,两刀可以搞定

网友:
试情况而定

网友:
我们这轴类都是两次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金加工出来的零件都要分粗加工与精加工,精加工也分为半精加工和精加工。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个就是能及时发现零件材料内在缺陷,如铸造时产生的的缺陷等,第二个就是减少加工时产生的热变形,第三就是去除工件加工后产生的应力变形,第四就是保证本批工件的质量,减少因对刀、测量等各方面产生的辅助工作。但实际生产中好多零件因装配位置及装配要求不高而没必要做这个分步(如端盖、卡环等)。但要是高速旋转的工件特别有动平衡要求的那是一定要分的。看来你的金加工知识不高啊,哈哈。

网友:
材质,机床精度,公差要求等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零件,是轴类、箱体类、套类或是盘盖类?形状不一样,工艺不一样。

轴类的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