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硬度与接触应力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2-11-17):
表面硬度与接触应力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关系式?

网友:
有一个经验公式,讲的是弹性模量同硬度之间的关系的,对于一般金属材料大致可以适用,可以查一下手册,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弹性模量除了跟硬度有关系,还跟回弹阻滞力等有关系。对于不同的接触面,知道了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就可以根据赫兹公式来计算应力了。其实准确的说,应该跟接触材料的物理性质,几何形状有关系。

网友:
这个没有吧  硬度好像是测出来的  没有计算公式吧

网友:
硬度是材料的特性,跟材质,含炭量,热处理有关系。硬度与强度有直接的关系。而接触应力是一个外力作用下的产生的应力,跟接触类型,工况有关系。有具体的计算公式,也能用有限元,看具体情况吧

楼主:
可是。。。始终没见到算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始终没见到算式。。。。

接触应力,里兹公式,找本机械设计手册,前边的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