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心机长锥螺纹加工问题

楼主(2012-11-17):
如图所示:
在走心机上加工长螺纹时,直螺纹与锥螺纹交接处总是会出现两个牙型特别窄的情况(其锥度处),
那位大侠有类似的加工经验,还望不吝赐教
下面是加工程序
T2200(unit:inches)
S1=1250M3
G0G18G99Z-[#113*2]T22
X.3
G4U.5
X.156
M98H21
X.153
M98H21
X.150
M98H21
X.147
M98H21
X.143
M98H21
X.139
M98H21
X.137
M98H21
X.135
M98H21
X.133
M98H21
X.131
M98H21
X.129
M98H21
X.127
M98H21
X.125
M98H21
G0X1.0T0
N21
G32Z#520-#522F#113
G32Z#520-.609 X#111F#113
G0X#814+.02
Z-[#113*2]
M99

网友:
你做的是西铁城的设备,这种螺纹最好用旋风铣还有你程序没有全部,很难看出来,也有可能是参数问题

网友:
你做的是西铁城的设备,这种螺纹最好用旋风铣还有你程序没有全部,很难看出来,也有可能是参数问题

看来是行家,的确是CIZITEN 机床,之前有考虑过旋风铣来着。只不过产品头部与螺钉部分尺寸相差较大,切削余量太大(图片只是产品的一部分)这些已经是螺纹加工部分的全部程序了。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参数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刀具在切削直螺纹与锥螺纹交接处,刀具产生的一个倾斜,后面的侧刃把它给冼掉了?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医疗器械的骨螺钉,我们加工时无此现象,你的程序有问题,希望把#值发全,你锥度那段螺纹应该是变距螺纹,你按一般的等距螺纹车当然牙顶宽不一样,你的牙型应该一边是20度,一边是30度,在不等牙深的锥面上要想等牙顶宽你觉的该是变距还是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医疗器械的骨螺钉,我们加工时无此现象,你的程序有问题,希望把#值发全,你锥度那段螺纹应该是变距 ...

是医疗器械的骨钉,你们用什么床子做的?
加工锥度的时候也是采用的变螺距加工吗,能不能分享下变螺距的编程方法。
下面是更新过的程序,麻烦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
T2100
S1=1000M3
G50U0W-.1
G0G18G99Z-[.111*2]T22(螺距.111)
X.3
G4U.5
X.333
M98H21
X.329
M98H21
X.325
M98H21
X.321
M98H21
X.317
M98H21
X.313
M98H21
X.309
M98H21
X.305
M98H21
X.301
M98H21
X.297
M98H21
X.292
M98H21
X.288
M98H21
X.284
M98H21
X.280
M98H21
X.276
M98H21
X.272
M98H21
X.268
M98H21
X.264
M98H21
X.261
M98H21
X.258
M98H21
X.255
M98H21
X.252
M98H21
X.249
M98H21
X.246
M98H21
X.243
M98H21
X.240
M98H21
X.237
M98H21
X.234
M98H21
X.232
M98H21
X.230
M98H21
X.228
M98H21
X.226
M98H21
X.224
M98H21
X.222
M98H21
X.220
M98H21
X.218
M98H21
X.216
M98H21
X.214
M98H21
X.212
M98H21
X.210
M98H21
X.209
M98H21
X.208
M98H21
X.207
M98H21
X.206
M98H21
X.205
M98H21
X.204
M98H21
X.203
M98H21
X.202
M98H21
X.201
M98H21
X.201
M98H21
G0X2.0T0
G50U0W.1
G0X7.05
N21
G32Z.412F.111
G32Z.721 X.335F.111
G0X4.5
Z-[.111*2]
M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医疗器械的骨钉,你们用什么床子做的?
加工锥度的时候也是采用的变螺距加工吗,能不能分享下变螺距的 ...

我们也是用纵切做的,3通道的DMG  你这直螺纹段用g32 锥螺纹段用G34     G34格式 G34 Z X F  K   其中K表示螺距每圈中的加或减 比如 G34  Z-100  X10 F2.0 K0.2  就是每一个螺距增加0.2   K-0.2 就是每一个螺距减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用纵切做的,3通道的DMG  你这直螺纹段用g32 锥螺纹段用G34     G34格式 G34 Z X F  K   其中K表 ...

谢谢,回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