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机可以频繁启动,什么样的不可以,区别?

楼主(2012-11-17):
还是第一次来电气工程区发帖子  向各位问好~
今天在现场看见一个岗位工在修理提升机,定检  紧固料斗螺栓
因为需要各一会转一下,换下一个料斗,所以需要频繁启动提升机
提升机主电机是变频调速异步电动机,约45KW   传动为 液力耦合器加二级减速机
还有一个辅助传动,又叫慢驱,约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传动大概是蜗轮蜗杆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时候用哪个电机驱动好呢?

又问:什么样的电机可以频繁启动,什么样的不可以?
是不是所有的电机都不能频繁启动?原因是什么?
10KV以上的高压电机呢?

网友:
检修肯定是用慢驱,绝对的常识,不然设计他干嘛

网友(点评):
看看下面各楼的回复,似乎用变频驱动的主电机更合理些呢,就是给的转速低一点。慢驱大概是能提供比较大的转矩,用于堵料时,大概,呵呵

网友:
交流电机,频繁启动的,要选用绕线式的,不能用鼠笼的,这是一个原则,

启动次数限制, 各种电机有要求,电机样本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你可以查资料看,

准确的启动次数与启动方式,就是要自己计算,这个最靠谱,其它都不行,你算出来它要烧,就绝对跑不掉,不能抱侥幸心理,重要场合,要计算,当然,一般人们是按很大富裕能力选用,这就造成了浪费,不仅设备贵,耗电大,牵涉其拖动的设备都大了,

高压电机,原则是不能频繁启动的,即使电机可以承受,系统也受不了,对相邻设备有影响,高压电机,有软启动,水启动等方式,看需要了,这个与选型有关系,综合考虑了

网友(点评):
看来大侠还是行家!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频繁具体是多少
我弄的一个机器上,负载很小,步进及饲服都达到了每小时40000次的启动。没发现太大问题,
步进偶尔丢步,需要程序自己复位。

网友(点评):
那肯定是很小的负载了,精密仪器?

网友(点评):
是贴片元件检测机器,电机带动吸嘴把元件搬来搬去。

网友:
采用变频器的电机应该可以频繁启动,因为理论上,你是用一个慢转速的定子旋转磁场带动转子转动,这个磁场再慢慢加速到额定转速。
如果是在线启动(也就是全电压),相当于用一个额定转速的旋转磁场,去带动一个静止的转子,这时转子与定子的发热量都很大。所以频繁启动,上一次启动的温度还没有降低,新的热量又累积上去,很容易烧坏定子绝缘,或者烧坏转子的铜焊。
大电机一般都规定一天之内不能启动超过6次,而且第二次启动一般要等到机器运转一段时间,冷却下来以后才能进行。

网友:
伺服电机,几乎没有什么启动次数要求限制,如果是变频器驱动的,也可以频繁启动。
如果是普通的鼠笼型的普通电机,不论是星三角降压启动还是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等方式,都有启动次数和间隔时间的要求。

网友:
变频电机是可以的,它带有一个独立的风扇,它有一个独立的电源,一直在以恒定转速进行散热冷却,所以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它都能获得同样的冷却效果,和普通电机不同,普通电机的风扇直接串接在电机轴上,轴转速慢的时候,风扇也就转速慢,冷却降温效果差,所以低速运转常常导致温度过高,绝缘层融化短路烧毁电机,变频电机要在低速状况下使用,所以专门布置了独立风扇持续散热,就没有这种困扰

网友(2013-01-30):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频繁具体是多少
我弄的一个机器上,负载很小,步进及饲服都达到了每小时40000次的启动。没发现太 ...

步进,伺服真的可以每小时4万次的启停吗? 我也有个需求,用电机带一个约3KG,300毫米直径的轴料放料,需每秒钟启停一次,用步进电机可以吗? 用直流无刷电机可以吗?谢谢

网友:
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有时候用电磁离合器解决!
但是看都其它的设备,没有离合器,照样能用!疑惑中

网友(2016-11-22):
果真厉害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