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现“上升——移动——下降”动作的机械

楼主(2012-11-17):
在头上装上吸盘,吸取制品,从图中A点移动到B点。实现“上升——移动——下降”的动作,在原路返回。CKD省力机械PPLX系列产品可以实现,台湾英特士升降型凸轮分割器可实现“上升——旋转——下降”的动作。不知国内有无类似产品。

追加一下要求,距离约100mm,时间一个来回 1S以内,精度+-0.05mm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气缸+导轨+PLC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气缸+导轨+PLC搞定

精度高,速度快,1S实现包含吸放在内所有动作

网友B:
滑动气缸上再加一个气缸可实现,再加个真空发生器 ,吸嘴有标准件

网友C:
距离多远没说清楚。远的话,用链传动,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动气缸上再加一个气缸可实现,再加个真空发生器 ,吸嘴有标准件

时间达不到,气缸速度快了震动大,制品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多远没说清楚。远的话,用链传动,电机正反转控制。

很近,100mm,时间一个周期1s,精度+-0.05mm

网友(点评):
什么产品?可操作空间?贴片机么

网友(点评):
速度这么快的话,可以考虑用凸轮,一个凸轮控制一根轴上下,另一个凸轮控制轴旋转,旋转角度可以90度,轴上端安转吸嘴

网友:
用气缸加节流阀,两边加行程开关,普通电路都可实现此要求

网友:
两个气缸,一个实现垂直上下动作,一个实现水平左右动作。滑轨一个,滑块一个,加支撑座,然后俩气缸通过PLC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舍得花钱就用这个:

网友:
参考下步进式加热炉的结构,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