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设计

楼主(2012-11-17):
压缩弹簧做缓冲用的,2.5*1.5米的板重0.2-1.5吨,下面放10到12个弹簧,弹簧高度100MM左右,就这几点,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这个弹簧高度是工作高度还是自由高度。

网友:
能量守恒,然后计算就得了,l另外还需要阻尼器的

网友(2014-02-24):
直接用阻尼器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