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W中渲染好的图片插入CAD并打印出来呢

楼主(2012-11-17):
我用CAD——插入——光栅图像。能在CAD中显示渲染好了的图片。
但是在打印时,却显示不出来图片。如何做到呢?求指点。其他方法也行呢

网友A:
亲,确定是SW的事吗?确定是autocad的事吗?确定是打印机的事吗?确定是驱动的事吗?
都不确定,发sw版块算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就是。我一般用SW画模型,再出工程图。但后期的标注都会把SW工程图转CAD,在CAD完成工程图。此时,就特别想在CAD中附一张SW三维模型。不是线框等轴测的那种。要渲染好的更真实。该中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确定是SW的事吗?确定是autocad的事吗?确定是打印机的事吗?确定是驱动的事吗?
都不确定,发sw版块算 ...

,,,,,,,,,,,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