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高温的接近开关

楼主(2012-11-17):
如题,有谁知道测锻打以后的温度的接近开关。型号。金属锻打。
900度左右。

网友A:
900度是工件温度吧?光电开关就行啊,非要用机械式可以加个延长杆,或者直接装温感检测吧。

网友:
如楼上说的  热检测带循环水冷却

网友:
不知道那个带红外线的测温仪如何?还是无接触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度是工件温度吧?光电开关就行啊,非要用机械式可以加个延长杆,或者直接装温感检测吧。

我用了,灵敏度低,红料子无反应,效果不是太好,10cm的漫反射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