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42CrMo的产品,做什么样的表面处理不变形

楼主(2012-11-17):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给客户加工的样品,做了软氮化和硬氮化的表面处理后,尺寸都有变形,请问有什么好的表明面处理方法保证工件的尺寸不变形,切能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吗?

网友A:
零件精度怎么样,有试过电镀不??

网友:
以前我用过注渗碳化钨工艺,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精度怎么样,有试过电镀不??

电镀能提高硬度嘛?

网友B:
   42CrMo调质工序很重要,如果做不好后续氮化会出现尺寸变形比较大。你的软氮化和硬氮化采取的什么工艺?有没有采用盐浴氮化,没有的话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精度怎么样,有试过电镀不??

精度要求高,电镀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CrMo调质工序很重要,如果做不好后续氮化会出现尺寸变形比较大。你的软氮化和硬氮化采取的什么工艺?有 ...

可能是调质的工艺没做好,具体原因我现在也分析不出来。

网友:
弱弱的问一次,抛丸+磨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