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匀速,输出轴有两个速度,用什么机构

楼主(2012-11-17):
电机匀速转动,输出轴有两个速度输出,要求这两个速度刚好为输出轴的一个周期(比如:输出轴 4秒转动一周,前3秒60度每秒,后1秒180度每秒)?
我想了用两个不完全齿轮来配合,不知道这个行不,望各位大侠 给意见

楼主:
蓝色齿轮 和 黄色齿轮为不完全齿轮

网友A:
用行星齿轮可以吗,类似汽车的变速器结构,比较麻烦。你这个方法挺好的,简单实用。我担心一个问题转速突然的变化会不会导致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行星齿轮可以吗,类似汽车的变速器结构,比较麻烦。你这个方法挺好的,简单实用。我担心一个问题转速突然 ...

行星齿轮能减速,但不能满足我要求的输出轴有两个转速啊

网友:
黄色的齿轮为不完全齿轮就行了(绿色的齿轮和轴之间加一个棘轮机构),不知道你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
这个设计比较历害,要好好学习。

网友:
速度突变肯定会产生冲击

网友B:
不过在黄色齿轮脱开,而蓝色齿轮啮合饿时候会不会有冲击??

网友:
独树一帜,就是可能有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在黄色齿轮脱开,而蓝色齿轮啮合饿时候会不会有冲击??

冲击肯定是有的,现在只是这样想的,用adams仿真后角速度图中会出现 尖波

网友:
楼主 顶你  技术学习了

网友:
构想不错,但不一定能用

网友:
他们说的不完全齿轮这个想法不错,可以一试

网友:
过在黄色齿轮脱开,而蓝色齿轮啮合饿时候会不会有冲击??

网友:
分离时间点和啮合时间点有讲究

网友(2014-06-19):
这种结构应该不能行的。试想想当蓝色齿轮和黄色齿轮同时啮合时,是不是齿轮都会蹦掉?

网友:
用电磁离合器控制二转轴,行吗

网友:
加工有难度,轴上的键的角度不好做

网友:
加工没有什么难度,刚刚没有想好

网友:
不完全齿轮可以尝试下

网友:
这个想法有创意

网友:
设计很巧妙啊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4-07-29):
思路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冲击肯定会有,频繁使用会有问题。

网友:
伺服电机直接控制达不到??

网友:
对这个完全不懂,没发帮你了

网友:
差速器

差速器

这个原理怎么样,差速器的一端装刹车系统,每个周期利用机械装置抱住一个输出端(利用摩擦的形式冲击也许会小点)。

网友:
其实可以使用变形齿轮,比如凸轮齿轮,可以自定义传动比,这样不会有转换速度带来的冲击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