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机械坐标和刀具“形状”的关系?

楼主(2012-11-17):
对FANUC机械坐标和刀具“形状”的关系一直没弄清楚,昨天对刀,超了几个数,想分析下他们的内在关系:
  数控车,X轴方向对刀,对刀时:
机械坐标X19.198,
工件直径62.3,
(输入X62.3,测量)形状值为-11.551,
使用的是G54,G54的X为0

如果按“机械坐标=工件坐标系原点坐标+形状+磨损+程序里坐标”计算,
19.198≠0-11.551+0+62.3=50.749,差的太多
如果把工件直径取半,工件坐标系原点坐标+形状+磨损+程序里坐标=31.15-11.551=19.599,和机械坐标挺接近,但还是有0.401的偏差,

不知道机械坐标和刀具“形状”到底什么关系,麻烦大侠指点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A:
还有个工件座标系平移界面里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工件座标系平移界面里面的值

不是很懂,大侠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点评):
有个叫工件移的界面,就是工件坐标系平移,你再好好的找找

网友(点评):
对的,可能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工件座标系平移界面里面的值

“有个叫工件移的界面,就是工件坐标系平移,你再好好的找找”,没听过,我找找试试。
另外,我试过两侧对刀的比较,具体可看1楼的点评,两次差的不是一个数,一次约0.35,一次约0.40,挺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工件座标系平移界面里面的值

找到了“工件移”界面,“平移值”X20.000,“测定值”X0.000。

大侠能分析出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吗?

机械坐标
工件直径
形状
G54
工件移
19.198
d62.3
-11.551
0
20
19.298
d62.4
-11.551
0
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工件移”界面,“平移值”X20.000,“测定值”X0.000。

大侠能分析出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吗?
 ...

机械坐标
工件直径
形状
G54
工件移
19.198
d62.3
-11.551
0
20
19.298比上面差0.1
d62.4所以直径大0.1
-11.551奇怪,形状也应该有0.1的变化
0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