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的底孔确定

楼主(2012-11-17):
内螺纹的底孔怎么确定?

网友:
查手册,这还需要来论坛问吗?

网友:
M20一下可以用 ;大径减螺距,确定

网友:
按材料的不同,底孔也不同,查手册。

网友:
这你问的也太广了啊

网友:
一般的比如M5就是5减0.8=4.2   4.2就是底孔直径。也可以用5乘以0.85=4.25    0.85是一个系数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