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量具哪里有卖的?请教

楼主(2012-11-17):
这图也不完全对,好像还差点东西,我就见过一次,记得不太清,大体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和直角尺配合使用的。那里有卖的

网友:
应该叫拐尺吧

网友:
这个不是宽座角尺么??

网友A:
这应该是宽座角尺,一般的量具经销商那里都有

网友:
叫高度游标卡尺

网友:
像是角尺吧,楼主淘宝搜来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宽座角尺,一般的量具经销商那里都有

我现在还没找到,一般经销商那里的角尺都不带最下面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宽座角尺,一般的量具经销商那里都有

这东西我是在葡萄牙人那里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我是在葡萄牙人那里见的

如果我估计得没错的话,底座宽的那个是用来靠边的,方便画线,和直角尺配合使用和话,直角尺可以在坚的那个边是自由滑动,工作原理类似用丁字尺和直角三角板做图,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估计得没错的话,底座宽的那个是用来靠边的,方便画线,和直角尺配合使用和话,直角尺可以在坚的那个边 ...

这个不行,我们有,我都试过了,我们用它来是测量垂直的两个面上面的孔的轴向距离,要求是精确距离,所以那个不行。得用我画的那个再加上一个可调角度尺配合使用

网友(2013-10-26):
平口带座角尺

网友:
这个卖量具的地方都有

网友(2013-12-03):
希望你把它写完,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加油!!!

网友(2014-02-09):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宽座角尺,相应的还有一种刀口型角尺,有多种规格,根据你们工件大小选用。

网友(2016-06-17):
是利用平台检测工件高度的游标高度尺还是检测角度的直角规?

网友(2016-08-11):
像直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