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快下班了,自动盘又坏了

楼主(2012-11-17):
自动盘日本造的右轴上有个固定螺丝帽断了,不知道怎么弄下来求助啊。

网友:
在螺丝上攻个小点的螺纹,拧上螺丝,并紧螺帽扭出来。

网友:
用手枪钻打出来。

网友A:
个人感觉23louder方法都不可取,维护上一般不这么干!看你的图片感觉螺丝应该在6MM以上,这样的话用个很尖的顶针,从边缘处一点点沿切线反向慢慢敲出,要有一定耐心半个小时左右吧!再者市场上卖的的有一种反向丝锥,专门取断螺丝用的,这么粗的螺丝足够你钻孔取出,再者还有一点不知这个螺丝要固定的零件可不可以拆下,如果可以拆下,断了头的螺丝已经没有什么锁紧力了,用顶针或大力钳可以轻松搞定,还不行的话,风磨上下或左右打磨出两个平行面活动扳手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
螺丝的材料太硬普通电钻打不动的,而且拧的是很紧的电钻根本不行

楼主:
这个我比较急啊,厂里就一台啊,太坏了就要十几个人没活干了,我领导有要骂爹了

网友:
么有实际经验的莫发言
像楼主这图片看的出来电钻压根就下不去
还谈打孔攻丝???
不知道楼主那边的那个横板可否卸掉
尽量让螺丝不受力
卸下来再处理断的螺丝

网友(点评):
糊涂了,没看仔细,那只有敲,或者拆了

楼主:
那个横板后面是主轴啊那个弄不掉横板也弄不掉啊

网友:
那只有敲了,你的螺丝是多大的

网友:
找一个不用的废丝锥,把前端磨成锥形,前端要足够尖,照准螺丝边缘一点慢慢敲

楼主:
8个的啊

网友(点评):
慢慢去敲吧,搞的出来

网友(点评):
4个以上的我都敲出来过

楼主:
明天试试啊,晕啊,还有个电机老是过载按继电器也没用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还是个急事啊 慢慢想办法了

网友:
找个m8的螺帽,用电焊焊在断的螺丝上,然后用扳手拧出。

楼主:
不行啊那样会破坏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23louder方法都不可取,维护上一般不这么干!看你的图片感觉螺丝应该在6MM以上,这样的话用个很尖的 ...

断丝取出器不好使,我用过好几次,丝锥都段里面了,件都废了

网友:
看图片,螺丝应该是M12或M12以上。很好办,先加除锈剂,然后加润滑剂,然后用小凿,顺着丝劲,慢慢敲出来!能费点功夫,不过,我通常都这么做的!

网友:
这种活急不得,真得耐心整!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弄出来了,我怎么发现我每天都要修东西啊晕

网友:
断的不深,应该不难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弄出来了,我怎么发现我每天都要修东西啊晕

用的哪种方法?
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种方法?
敲出来的?

就是有个比较尖的东西慢慢敲没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