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高手指点,钻孔质量问题

楼主(2012-11-17):
紧急求教大家一个关于钻孔的质量问题,120mm深度的螺纹孔,孔径20mm。在同一个产品,同一个平面上面,有四组孔,每组24个,环形分布。奇怪的是每次都只有一组孔出现质量问题,就是空偏移,不垂直,背面相差2-3mm不等。以前的产品没有过。就最近的一批全部都素这种现象。还是同一台设备,同一班人员操作,同样的工艺。请高手解答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材料是Q345E。

补充内容 (2012-11-22 19:22):
图片怎么才可以上传呢。

网友:
新手,没法帮你,只想进来看下高手何解,呵呵

网友:
这个东西要看到实物或加工图纸才好判定
要不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因为不知道加工的到底是个啥东东

网友:
如果是同一位置的一组孔出现问题有可能是设备导轨精度有变化,改变工件的装夹位置,看看出问题的孔组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机床的加工精度由于磨损或者有部件老化,个人意见哈,呵呵

网友:
首先判断问题原因啊,改变工艺改变工位判断问题是机械原因还是工艺原因,问题一定要多思考

网友:
机床问题,测量各个形位精度。

网友:
我觉得楼主如果采用回转工作台的话,问题就在他身上

网友:
可能是工装问题,做个参考我以前铣齿轮也出现过。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尽快上传图片。

网友:
楼主上张图纸还有你之前的工艺才好判断

网友A:
没装紧导致动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我分析是刀具的原因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们也怀疑过,但是经过试验后,四组孔先加工的是出现问题的那一组,因为怕钻头磨损的原因。可结果是后三组合格。第一组加工的不合格。都是这个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紧导致动了

工件二十吨。都是压板固定了的。

网友:
什么设备?刀具?

网友(点评):
125型摇臂钻床和16M数控龙门镗铣床都有加工过。用的普通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分析是刀具的原因

是刀具的定心不好产生的,建议做适合的钻尖

网友(点评):
在相同的条件下,其他三组孔没问题,就只有其中一组出现问题。而且是批量,不是单件。直到现在都没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只有一组有问题 ,这种问题也碰到过,有时有些东西很难搞清楚为什么

网友(点评):
就是很纳闷儿,找不到原因。

网友(2017-12-08):
向高手师傅们学习

网友:
围观长孔偏斜问题

网友:
新手,没法帮你,只想进来看下高手何解

网友(2018-01-08):
机床精度?

网友:
建议从刀具上下手,用多把刀加工至少两把,控制一下切削量,本身空比较深所以刀头变动太大的原因把,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