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钣金件的工序图_电脑USB接口

楼主(2012-11-17):
求这个钣金件的工序图;
或者讲讲加工这个钣金件的工序步骤;
或者讲讲钣金件的加工工序注意事项;

网友:
冲压  折弯了事

网友:
这个就是工艺文件哈,你要先出材料消耗定额,然后出冲压工艺流程,最后出冲压工艺文件就OK了。用开目软件做有模板的。

网友A:
除了台头内容如下 :
1.工序名。2.作业内容。3.设备名4.质量控制点。5.备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台头内容如下 :
1.工序名。2.作业内容。3.设备名4.质量控制点。5.备注等。

能发上来一个实际的工序图来看看嘛?

网友:
冲床下料,上冲裁模第一次冲裁,冲模压型,折弯,最后冲压成型

网友(2020-05-09):
需要连续模,分开做,不划算,报废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