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尺寸不稳定

楼主(2012-11-18):
,一夹一顶加工70大长109 的轴,两丝工差,尺寸总变,刀补不准,转速670,走刀F100,请问是刀架还是丝杆问题,床子被撞车几次了,怎么解决?谢谢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床子被撞车几次了,,各相关部件都不行了吧,重新整机维修,找精度

网友:
试验下就知刀架的问题,还是丝杆。。。。还是顶尖和尾座问题。。。。。。
  方法嘛自己想

楼主:
行中 发表于  7 小时前
试验下就知刀架的问题,还是丝杆。。。。还是顶尖和尾座问题。。。。。。
  方法嘛自己想...

怎么试验刀架的问题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