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系统求皮带轮的编辑程序

楼主(2012-11-18):
我刚接触数控,要车38度的B型皮带轮槽,求大家帮忙编一个。是不是要用1把切槽刀就能搞定?切槽刀要用多宽的?

网友:
太简单的东西了,让风神给你写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一会给你写一个。尺寸好想有点看不清,写明白点。

网友:
大径尺寸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槽型?

网友:
对刀方式为图片所示。因为你给的外圆看不清~我假设外圆为300.只需要将外圆车到你需要的尺寸后,将割刀的坐标碰到外圆后输入直径300即可。3MM割槽刀
%
O0000
T0303
G0  X304.303 Z-15.
X301.459
 G1 X265. F.05
G0 X304.303
Z-34.
X301.459
G1 X265.
G0 X304.303
Z-53.
X301.459
G1 X265.
G0 X304.303
Z-72.
X301.459
G1 X265.
G0 X304.303
Z-91.
X301.459
G1 X265.
G0 X304.303
Z-110.
X301.459
G1 X265.
G0 X304.303
Z-129.
X301.459
G1 X265.
G0 X304.303
Z-16.097
X301.
G1 X267.985 F.05
G0 X301.
Z-13.903
G1 X267.985 F.05
X268.424 Z-14.123
G0 X301.
Z-18.29
G1 X280.724
X267.985 Z-16.097
G0 X301.
Z-11.71
G1 X280.724
X267.985 Z-13.903
G0 X301.
Z-20.483
G1 X293.462
X280.724 Z-18.29
G0 X301.
Z-9.517
G1 X293.462
X280.724 Z-11.71
G0 X301.
X302.461
Z-22.865
 G3 X300. Z-21.954 R2.
G2 X298.512 Z-21.352 R1.4
G1 X293.462 Z-20.483
G0 X301.
X302.461
Z-7.135
G2 X300. Z-8.046 R2.
G3 X298.512 Z-8.648 R1.4
G1 X293.462 Z-9.517
G0 X301.
X302.828
Z-5.91
G1 X300. Z-7.324 F.05
 G3 X298.381 Z-8.459 R1.2
G1 X265. Z-14.206
Z-15.
G0 X302.828
Z-24.09
G1 X300. Z-22.676
 G2 X298.381 Z-21.541 R1.2
G1 X265. Z-15.794
Z-15.
G0 X302.828
X304.303 Z-35.097
X301.
G1 X267.985
G0 X301.
Z-32.903
G1 X267.985 F.05
X268.424 Z-33.123
G0 X301.
Z-37.29
G1 X280.724
X267.985 Z-35.097
G0 X301.
Z-30.71
G1 X280.724
X267.985 Z-32.903
G0 X301.
Z-39.483
G1 X293.462
X280.724 Z-37.29
G0 X301.
Z-28.517
G1 X293.462
X280.724 Z-30.71
G0 X301.
X302.461
Z-41.865
G3 X300. Z-40.955 R2.
G2 X298.512 Z-40.352 R1.4
G1 X293.462 Z-39.483
G0 X301.
X302.461
Z-26.135
G2 X300. Z-27.046 R2.
G3 X298.512 Z-27.648 R1.4
G1 X293.462 Z-28.517
G0 X301.
X302.828
Z-24.91
G1 X300. Z-26.324 F.05
 G3 X298.381 Z-27.459 R1.2
G1 X265. Z-33.206
Z-34.
G0 X302.828
Z-43.09
G1 X300. Z-41.676
G2 X298.381 Z-40.541 R1.2
G1 X265. Z-34.794
Z-34.
G0 X302.828
X304.303 Z-54.097
X301.
G1 X267.985
G0 X301.
Z-51.903
G1 X267.985 F.05
X268.424 Z-52.123
G0 X301.
Z-56.29
G1 X280.724
X267.985 Z-54.097
G0 X301.
Z-49.71
G1 X280.724
X267.985 Z-51.903
G0 X301.
Z-58.483
G1 X293.462
X280.724 Z-56.29
G0 X301.
Z-47.517
G1 X293.462
X280.724 Z-49.71
G0 X301.
X302.461
Z-60.865
G3 X300. Z-59.955 R2.
G2 X298.512 Z-59.352 R1.4
G1 X293.462 Z-58.483
G0 X301.
X302.461
Z-45.135
G2 X300. Z-46.045 R2.
G3 X298.512 Z-46.648 R1.4
G1 X293.462 Z-47.517
G0 X301.
X302.828
Z-43.91
G1 X300. Z-45.324 F.05
G3 X298.381 Z-46.459 R1.2
G1 X265. Z-52.206
Z-53.
G0 X302.828
Z-62.09
G1 X300. Z-60.676
 G2 X298.381 Z-59.541 R1.2
G1 X265. Z-53.794
Z-53.
G0 X302.828
X304.303 Z-73.097
X301.
G1 X267.985
G0 X301.
Z-70.903
G1 X267.985 F.05
X268.424 Z-71.123
G0 X301.
Z-75.29
G1 X280.724
X267.985 Z-73.097
G0 X301.
Z-68.71
G1 X280.724
X267.985 Z-70.903
G0 X301.
Z-77.483
G1 X293.462
X280.724 Z-75.29
G0 X301.
Z-66.517
G1 X293.462
X280.724 Z-68.71
G0 X301.
X302.461
Z-79.865
 G3 X300. Z-78.954 R2.
G2 X298.512 Z-78.352 R1.4
G1 X293.462 Z-77.483
G0 X301.
X302.461
Z-64.135
G2 X300. Z-65.046 R2.
G3 X298.512 Z-65.648 R1.4
G1 X293.462 Z-66.517
G0 X301.
X302.828
Z-62.91
G1 X300. Z-64.324 F.05
G3 X298.381 Z-65.459 R1.2
G1 X265. Z-71.206
Z-72.
G0 X302.828
Z-81.09
G1 X300. Z-79.676
G2 X298.381 Z-78.541 R1.2
G1 X265. Z-72.794
Z-72.
G0 X302.828
X304.303 Z-92.097
X301.
G1 X267.985
G0 X301.
Z-89.903
G1 X267.985 F.05
X268.424 Z-90.123
G0 X301.
Z-94.29
G1 X280.724
X267.985 Z-92.097
G0 X301.
Z-87.71
G1 X280.724
X267.985 Z-89.903
G0 X301.
Z-96.483
G1 X293.462
X280.724 Z-94.29
G0 X301.
Z-85.517
G1 X293.462
X280.724 Z-87.71
G0 X301.
X302.461
Z-98.865
G3 X300. Z-97.954 R2.
G2 X298.512 Z-97.352 R1.4
G1 X293.462 Z-96.483
G0 X301.
X302.461
Z-83.135
G2 X300. Z-84.046 R2.
G3 X298.512 Z-84.648 R1.4
G1 X293.462 Z-85.517
G0 X301.
X302.828
Z-81.91
G1 X300. Z-83.324 F.05
G3 X298.381 Z-84.459 R1.2
G1 X265. Z-90.206
Z-91.
G0 X302.828
Z-100.09
G1 X300. Z-98.676
 G2 X298.381 Z-97.541 R1.2
G1 X265. Z-91.794
Z-91.
G0 X302.828
X304.303 Z-111.097
X301.
G1 X267.985
G0 X301.
Z-108.903
G1 X267.985 F.05
X268.424 Z-109.123
G0 X301.
Z-113.29
G1 X280.724
X267.985 Z-111.097
G0 X301.
Z-106.71
G1 X280.724
X267.985 Z-108.903
G0 X301.
Z-115.483
G1 X293.462
X280.724 Z-113.29
G0 X301.
Z-104.517
G1 X293.462
X280.724 Z-106.71
G0 X301.
X302.461
Z-117.865
 G3 X300. Z-116.955 R2.
G2 X298.512 Z-116.352 R1.4
G1 X293.462 Z-115.483
G0 X301.
X302.461
Z-102.135
G2 X300. Z-103.046 R2.
G3 X298.512 Z-103.648 R1.4
G1 X293.462 Z-104.517
G0 X301.
X302.828
Z-100.91
G1 X300. Z-102.324 F.05
 G3 X298.381 Z-103.459 R1.2
G1 X265. Z-109.206
Z-110.
G0 X302.828
Z-119.09
G1 X300. Z-117.676
G2 X298.381 Z-116.541 R1.2
G1 X265. Z-110.794
Z-110.
G0 X302.828
X304.303 Z-130.097
X301.
G1 X267.985
G0 X301.
Z-127.903
G1 X267.985 F.05
X268.424 Z-128.123
G0 X301.
Z-132.29
G1 X280.724
X267.985 Z-130.097
G0 X301.
Z-125.71
G1 X280.724
X267.985 Z-127.903
G0 X301.
Z-134.483
G1 X293.462
X280.724 Z-132.29
G0 X301.
Z-123.517
G1 X293.462
X280.724 Z-125.71
G0 X301.
X302.461
Z-136.865
 G3 X300. Z-135.955 R2.
G2 X298.512 Z-135.352 R1.4
G1 X293.462 Z-134.483
G0 X301.
X302.461
Z-121.135
G2 X300. Z-122.046 R2.
G3 X298.512 Z-122.648 R1.4
G1 X293.462 Z-123.517
G0 X301.
X302.828
Z-119.91
G1 X300. Z-121.324 F.05
 G3 X298.381 Z-122.459 R1.2
G1 X265. Z-128.206
Z-129.
G0 X302.828
Z-138.09
G1 X300. Z-136.676
G2 X298.381 Z-135.541 R1.2
G1 X265. Z-129.794
Z-129.
G0 X302.828
G0 Z250
T0300
M30
%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是子程序呢???这样的程序会车死人的 ,不是吗,单边17.5深直直的切进去赚的钱还不够买刀呢。走斜面的时候刀子很同意歪的。这个要分层去切。。手工编程比较实在。。

网友:
软件编的程序就是太长了..

网友(点评):
这种工件程序要短也是可以的 MASTERCAM里有路径转换,可以选择子程序

网友:
理论上可以,批量做就不好,切槽刀受力很大,容易损坏。这个应该分粗车和精车。
上面的程序老长,槽为一个子程序就短多了,还不容易出错。
分粗车和精车才能保证槽的跳动量,皮带轮都要求静平衡的。还有,上面的加工方法比较慢的。
程序只看了部分就没兴趣看下去了。

网友(点评):
人家风神在练习软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图

感谢您的帮忙,我的工件是没有圆弧的。

网友(点评):
你好~是圆弧倒角~R1的角~你不可能在拐角处不倒角的~这样会伤到你的手也会很难看。比你自己用沙皮打光要省时多了

网友:
用caxa蛮不错的哦,就是CAXA制图没有autoCAD制图方便

网友:
上面的程序也太繁琐了吧!编个子程序一调用多省事啊。

网友:
软件编的程序是有点长   0.0

网友:
现在程序长不是问题,有u盘

网友(点评):
程序长是没问题但是程序长了加工的效率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