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图纸,只有样品。怎么区分英制螺纹和公制螺纹。

楼主(2012-11-18):
没有图纸,只有样品。怎么区分英制螺纹和公制螺纹。

网友:
找对应的螺母或螺栓试试最简单了。

网友:
3楼有道理。

网友:
用牙规测下不就可以了,60°和55°的

网友:
5楼的我同意

网友:
可以用油印看导程啊" j! r0 E) K$ a

网友:
按5楼的就OK了

网友:
用环规或塞规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目测呢?

网友:
有螺纹样板  分公制的和英制的  试试就行

网友:
目测难度老大了

网友:
找个牙规最一下,

网友:
如果能测到牙的角度,那是首选。其次再用牙规、螺钉,还有一点,不知道产品的牙是不是标准螺纹。。

网友:
多个螺距测量  如果是两点螺距 多个螺距测量时整数   主要是把螺距误差放大

网友:
有种东西叫螺纹样板规,

网友(2012-12-20):
用螺纹样板就是螺纹规
还有就是公制和英制的可以看出来的
一个是55的一个是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