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1倒角控制功能,请教

楼主(2012-11-18):
我是个新手,请教诸位前辈!
请解释:G01倒角控制功能可以在两相邻轨迹的程序段之间插入直线倒角或圆弧倒角。
希望前辈不要嫌麻烦,尽量解释通俗些!学生拜谢!

网友A:
G1没必要倒角把?
这个有的系统是不支持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没必要倒角把?  这个有的系统是不支持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比较好~

我就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还要请教前辈!告诉在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不用明白也没关系的。我就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网友:
应该看得清楚吧

网友(点评):
还可以用C值倒角啊,加工中心可以这样编吗?

网友(点评):
这就是,看清楚,前面有“”逗号

网友:
楼上的大哥解释很清楚了,不同机床有小小差异的

网友:
跟软件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