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精机的机床,关于转速

楼主(2012-11-19):
有个问题求助一下,就是台中精机(建荣)的床子,转速比如是S2000,结果在3秒内加速到这个值,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时间可不可以拖的长一些,比如在10秒或者15秒,我知道这样是不常用的,但目前一些条件下如果有这个设置,将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有没有参数可以控制的,

网友:
你的是加工中心吗,那咱就不懂了。不过主轴要是变频器控制的。有个加速上坡时间。改了就行。

网友A:
当然也以,实际上你编程的时候分几段编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编程分几段的话,就不是无级变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也以,实际上你编程的时候分几段编不就可以了

不是无级了,

网友:
好像暂时没发现

网友:
找版主数控散人,他搞数控的。个人认为,这个是电机的参数,估计没有对客户开放,改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不好意思,好久关注版主动态,数控散人已经撤了,需要您询其它高人了。

网友:
变频器可以调的

网友:
变频器上的多段速度试调一下看行不行-ATL爱德利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有些数控系统,加速度是可以用程序控制的,可以根据要求设定加速度,即到设定的速度可以控制

网友:
这个可以调的,叫加减速时常,每个品牌的伺服电机参数各有不同,不知楼主是什么数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