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两啮合齿轮间隙?

楼主(2012-11-19):
高手来说说怎么测量两啮合齿轮间隙?

网友:
放个铅丝进去压一下

网友:
以前看到过不过忘记了呵呵,好像是句废话
有一点印象,就是一对相互啮合的齿轮,一只固定不动,另外一只与这只啮合,用手转动,然后打表,看表的跳动,可以得出齿隙,问问社区的杨姐,她是齿轮专家了

网友:
百分表。。。。。。。。。。。。齿侧隙。

网友:
顶一下,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