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控器

楼主(2012-11-19):
    那位仁兄有关温控器的接线图,发个给小弟看看,最近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
温控器的接线应该在温控器上有标的,注意看看温控器侧面,产品说明书。

网友(点评):
看了,不是很明白,想请教下各位

网友:
接线无非就是电源、输出触点、然后就是热电偶或热电阻,其实最需要熟悉的是内部参数号

网友:
帮忙顶一下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