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的疑问

楼主(2012-11-19):
这两天需要改进一个同步带设计
遇到一些基础问题
请教各位高人

同步带的带型有以下类别
MXL,XXL,XL,L,H,XH,XXH
请教一下,这些类别区别在哪里?
另外,以上这些类别是否只是针对于梯形齿同步齿形带的分类?而不包含圆弧齿同步齿形带?
那么圆弧齿同步齿形带又有什么分类?
望不吝赐教

后记:前几天查手册的时候有些急,没看仔细
今天晚上有空仔细看了下手册,找到了这几种型号不同的参数,再加上各位的帮助,已经了解了
多谢各位

网友:
那个带型是周节制的,区别在于齿形等参数。 除了周节制外,外还有3种齿制:模数制、特殊节距制、圆弧制。详细需查手册相关标准

网友A:
我也对楼主的问题感兴趣。搭车问一下:同步带的负载能多大?

网友:
手册上有

网友:
手册上很详细的,别太懒,自己查才更清楚

网友B:
MXL(最轻型),XXL(超轻型),XL(特轻型),L(轻型),H(重型),XH(特重型),(超重型)XXH,这些都是一系列的,叫梯形齿同步带,负载应该越来越大,有点儿像衣服的尺码,不过每一种下面还有几种不同的宽度可选,另外同步带根据齿形不同,还有S系列和T系列等,详细信息可以找本同步带和同步轮的选型手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L(最轻型),XXL(超轻型),XL(特轻型),L(轻型),H(重型),XH(特重型),(超重型)XXH,这些都 ...

非常感谢高手
我今天看机械设计手册,没看到上面对这几个型号的介绍
所以才有这个疑问
多谢

网友(点评):
要多看手册,你的疑问都能在手册里找到答案。

网友(点评):
高手不敢当,最近用到同步轮,就时不时翻翻选型手册而已

网友:
恩,我也有收获了。感谢各位--

网友:
一般的齿形看手册,有推荐的齿形、转速、功率曲线
米思米样本另有高扭矩齿形,有自己的计算方法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可是我一直用的是HD的

网友:
MISUMI的产品手册上有,附录里还有详细的选型计算。

网友(点评):
恩,基本按照上面参照的

网友:
主要选型还是要看你功率和转速吧。

网友(点评):
这个曲线很实用,多谢

网友:
攒点积分,下载手册

网友:
以前没有细细品味这个问题

网友:
MXL,XXL,XL,L,H,XH,XXH
这些是梯形齿同步带的型号,从轻到重,也就是齿距从小到大
MXL同步带的齿距是2.032,XXL的齿距是5.08...........
每种同步带又有多种标准的带宽,
周长则根据需要来制作,无标准
所以订做同步带,只需要给出型号(或齿形齿距),带宽,周长即可

网友(点评):
多谢高手解答,学习了

网友:
搭楼主的车学习了!

网友:
手册基本的上说了,看看手册应该就满足的你的使用了。

网友:
这些在选型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
梯型齿橡胶同步带的规格型号  MXL XL L H XH XXH T2.5 T5 T10 T20 AT5 AT10 AT20 梯形齿同步带参数的含义 如: 1) 120XL037  表示       节线长:12*25.4=304.8mm      齿形参数型号:XL      宽度: 0.37*25.4=9.4mm             2)T10 X 1250 X30      节线长:1250mm      齿形参数型号:T10      宽度:30mm
圆弧齿同步带规格的型号 HTD 2M 3M 5M 8M 14M 20M STS/STPD S2M S3M S4.5 S5M S8M S14M RPP/HPPD  RPP2M RPP3M RPP5M RPP8M RPP14M
 圆弧齿同步带参数的含义 例如: HTD 1040-8M-30 表示   节线长:1040 mm   齿形参数型号:HTD 8M   宽度: 30mm

网友:
用不用我帮你翻翻手册?

网友:
附件比较大,很难上传,你看一下吧,详细的参数,我需要整理才能给你。可以跟我联系142318839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对楼主的问题感兴趣。搭车问一下:同步带的负载能多大?

这个有一个书面资料的,麻烦与我联系,上传不了。
1423188396@qq.com

网友C(2012-12-21):
我们用梯形和齿形。宽度可以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梯形和齿形。宽度可以订做。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