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给我讲讲传统面罩跟变光电焊面罩的区别?

楼主(2012-11-19):
 众所周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电焊工在使用老式传统电焊面罩的历史中,造成了无数损伤眼睛的事故,严重的甚至造成失明,他们的余生只能在“黑暗”渡过。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注重起这个问题,但就传统面罩跟变光电焊面罩的作用区别上,还不是很懂。有能给讲解下的吗?

网友A:
好在这个我是知道那么一点点的,

         普通传统面罩主要存在以下主要缺陷:
         缺陷一:采用传统普通黑玻璃镜片,特别是起弧过程中的盲焊、裸焊不可避免,长时间焊接会加速焊工的疲劳和伤害的同时并且会影响焊接作业的效率和质量;
         缺陷二:普通传统面罩所采用的黑玻璃镜片只能吸收焊接发生的强光,无法过滤焊接时大量产生的红外线,紫外线,形成二次辐射,红外辐射可引发白内障;紫外线会对眼睛的角膜和晶状体造成危害,导致失明和白内障,通常还可能引发皮炎,皮肤癌;
         缺陷三:普通传统面罩由于采用单色号,难以提供给焊接者最佳的观测暗度,极大的影响了对焊接熔池的观察、控制,从而易造成夹渣、咬边、气孔、未焊透和焊接裂纹,破坏非焊接表面的平整性和造成粗糙度等多种缺陷,影响焊接质量及成品率。
自动变光电焊面罩的性能优势:
         采用LCD光电控制技术,实现0.5MS(入门型产品)、0.1MS(基础型产品)、0.04MS(专业型、专家型产品)明暗态自动转换,暗度可根据焊接方式、弧光强弱以及个人操作习惯自由调节,保证在焊接准备及焊接过程中,均能清晰观察焊接部位。在创造安全、舒适的焊接工况的同时,极大的提高焊接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更高效的焊接质量和焊接效率
有点长,楼主慢慢看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 不知道楼主用过没 有一款叫世纪威和自动变光电焊面罩在变光的电焊面罩中性价比较高,因为使用过,就跟楼主讲讲心得:

传统黑玻璃电焊面罩:

焊接引弧:推开遮光黑玻璃,才能看清起弧点的准确位置,把焊接钳送到焊接起弧点附近,复位焊帽,进行模糊起弧

焊接过程观察:受单色号限制,无法实现最佳的观测暗度

焊缝、熔池掌握:无法准确掌握焊缝、熔池的微变

焊后结果:导致焊接缺陷,破坏非焊接表面,产生焊接返修和废品,浪费焊材

经验、技术要求:同等焊接工艺要求下,对焊工经验技术要求高

世纪威和自动变光电焊面罩:

焊接引弧:无需其它操作,直接看清起弧点的准确位置,双手配合直接进行精确引弧

焊接过程观察:色号无极调节,准确提供焊接时所需任意观测暗度

焊缝、熔池掌握:准确掌握焊缝、熔池的微变

焊后结果:焊接质量明显提高,极少返修和产生废品,极大减少焊材浪费

经验、技术要求:同等焊接工艺要求下,可降低对焊工的经验技术要求

结论:威和自动变光电焊面罩减少了大量的焊接重复动作,提高了焊接引弧点的精度和焊接时的准确度,保证了焊接质量和效率

更充分的焊接防护

传统黑玻璃电焊面罩:

强光、红外线、紫外线的防护:DIN9-13 单色号黑玻璃,无法完成对红外线、紫外线的防护

威和自动变光电焊面罩:

强光、红外线、紫外线的防护:DIN9-13,自动调节色号,可彻底防护强光、红外线、紫外线

结论:传统黑玻璃电焊面罩导致视觉疲劳,严重的诱发电光性眼炎甚至失明,威和自动变光电焊面罩可杜绝焊接职业病的产生

网友:
质量怎么样?

网友:
回答楼上的,质量还是不错,因为我们厂已经用上了,哈哈。

网友B:
看的我真想把我老掉牙的面罩给换掉、、、

网友:
只有真正了解电焊这个行业的才能解答楼主的问题哦,我是不行的。

网友A:
新式变光面罩在使用时不用频繁移动面罩 ,而且对我们眼睛和身体健康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式变光面罩在使用时不用频繁移动面罩 ,而且对我们眼睛和身体健康都有好处.

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肯定要用上的,身体太重要了。

网友:
感觉老面罩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根本不管我们焊工的身体健康现在的老板。

网友:
楼上的那想法我是深有感悟,现在的老板都是唯利是图。

网友:
也不一定啊同,我们老板国庆就换的是新的变光面罩 ,

算起来效率提高了.不吃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我真想把我老掉牙的面罩给换掉、、、

肯定得换了,这个不仅能提高我们的效率,而且对身体好的。

网友:
这种变光的面罩带上去就跟没带一样,做事好舒服的。

网友(2019-09-02):
引用 网友A:
好在这个我是知道那么一点点的,
         普通传统面罩主要存在以下主要缺陷:         缺陷一:采用传统 ...

200毫秒吧,实测一款,反应并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