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塑料适用于35KV绝缘

楼主(2012-11-19):
某电压互感器,由于产品本身结构关系,需要一个垫块。他的高压侧是35KV,所以想问下,哪种塑料适合于35KV绝缘的???尼龙66可行否??

网友:
一般这样的高压绝缘材料应该是热固性塑料加玻纤的才可以。通常的热塑性材料电性能比较好的应该是PBT.尼龙66肯定不可以!!我们以前在和老外的业务中曾经使用过耐高压的塑料,等查清楚了再告诉你!不过,上百度应该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化学交联35KV电缆料,
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了,我想问下交联聚乙烯有无块状料;采购的话因为我们必须走流程,我自己没法操作。还是谢谢大侠了

网友(点评):
一般是颗粒状的,你要什么形状都可以做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弄一些。

网友:
聚酰亚胺,很强,我以前用的时候是薄膜,你看看有木有塑料奥

楼主:
额,谢谢各位大侠了。我笨了回,下午在车间师傅提醒下,用了个高压绝缘子,顺利解决,这个还是得有现场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