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辊子静平衡方法与标准

楼主(2012-11-19):
哪位大侠知道辊子的静平衡如何做吗?静平衡有标准吗?网上搜了一些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求解!谢谢!

网友:
SW里面,可以啊,只要你建模时候,原点对称6 a# V, K+ E# F( W3 Y
新建装配体,调整,质量特性里面的重心位置

网友:
多大的辊子?是说实际怎么操作吗?

楼主:
实际操作的时候,在车间里如何检验静平衡?静平衡是否也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