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锻件传送带生产厂家的信息?谢谢。

楼主(2012-11-19):
请问谁有 锻件传送带 生产厂家的信息么?
能够耐高温约1100摄氏度。
水平输送,两米远,传送带宽度180mm,锻件重量3kg。

要求上面下面之间的距离越小越好,已知国外有厂家能做到100mm,
国内的生产厂家,在网上找到济南一家企业可以做到290mm,
想问问有没有谁知道,国内有没有其他的好一点的厂家,能不能做的更薄一些。

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相关信息,谢谢。
我的电子信箱是 zz961jp@yahoo.co.jp

网友A:
不能用传送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传送链吗

谢谢您的回复,后来改变搜索词,找了一下传送链的厂家,有了一点眉目,还在等报价。
请问这位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推荐的厂家,也希望能够介绍一下,谢谢。

找厂家的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
平板式传送带,前面端部因为要让平板改变方向所以前面的齿轮不能太小,上下面距离不能太小。
而链式的传送带,因为链节的pitch比较小,所以前端的齿轮可以较小,所以上下面距离可以做得小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后来改变搜索词,找了一下传送链的厂家,有了一点眉目,还在等报价。
请问这位朋友,如 ...

什么是平板式传送带,金属的材质吗?你先自己找厂家,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我有图纸资料。另外,能否将你的具体要求告诉我。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
我们有做链板传送的   传送炭块炉子里烧   挺简单  基本上没啥技术含量吧

网友(点评):
嗯,技术含量其实不高,有可能是我没有合适的方法,来找合适的厂家。只在网上搜,貌似范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平板式传送带,金属的材质吗?你先自己找厂家,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我有图纸资料。另外,能否将 ...

非常抱歉,回复晚了,还请见谅。

平板式指的是这种,

齿链是下面这种:我们比较倾向于齿链。上下面之间的间距可以做得小一些。

配套设备的制造厂家说他们也可以做到100mm,想具体看看他们的方案再考虑是否需要另找厂家。
要求基本就是主帖里所写的参数。

网友:
搞锻造的吗?